[STM32]
LDO的功耗Pl=(Vi-Vo)*Iout;MCU降压节省的功耗全部被LDO吞噬。

楼主:
如图所示LDO分别是U2/RT9013-3.3和 U3/RT9013-1.85。
MCU是STM32L486,VDD供电范围是 1.71V~3.6V,主频80Mhz,Iout = 8mA。

电源是聚合物锂电池,额定输出电压 Vbat = 3.7V
LDO本身的功耗Pl = (Vin-Vout)*Iout+Vin*Ig;Ig-->LDO 的对地电流。

使用U3 1.85V给 MCU供电,MCU的功耗确实对比 U2供电时降低了,但是节省下来的功率全部被U3 RT9013-1.85吞噬了,
对于整个电子系统来说功耗根本没有降低,换句话说电池的续航能力并没有增加。
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在不换MCU的情况下,降低整个电子系统的功耗和增加电池的续航。

楼主(2020-04-21):
仿真如图
负载降压节省的功率,完全被LDO消耗了,整个系统的功耗没有多大变化

网友A:
选低压的DC/DC,8ma,效率也能接近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低压的DC/DC,8ma,效率也能接近90%

有没有  输出300mA 的   ,能不能给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输出300mA 的   ,能不能给个型号

网友C:
锂电池应用,大把低压dc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应用,大把低压dc可以用。

是DC-DC convert吗?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网友C:
这种就是锂电池常用的buck芯片。
输入耐压就6V左右。输出比输入低。

网友C:
很多很多到
立创商城里很多,国产也很多,很便宜

网友D:
负载电流一定,你想指望LDO来降低功耗是不是天方夜谭,LDO的原理就是如一个大电阻串联在回路上,只是这个电阻是动态的,时刻调整自己的阻值使串联的负载电压恒定,如果你确实想要降低功耗,只能使用DCDC,电流小的用电荷泵,电流大的用只能用电感,不过电感的一般自身功耗都较大。

网友E:
LDO原理决定了降低输出电压是不能降低功耗的。

一般低功耗是从降低工作电流和工作模式入手。反正我来做低功耗应用的时候,就是让它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来降低整体功耗的。

网友F:
这个体积小、效率高。输入3V ~ 5V,输出3V、1.8A。

楼主:
引用 网友E:
LDO原理决定了降低输出电压是不能降低功耗的。

一般低功耗是从降低工作电流和工作模式入手。反正我来做低 ...

比如 stm32L4  L4+  的mcu , 在不选 smps 方案的前提下,datasheet上的 工作电流是100μA/MHz;
如果 你将MCU的主频设置为80Mhz,那么MCU的耗电流不就定死了是 8mA吗?
你是怎么样降低MCU的工作电流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 stm32L4  L4+  的mcu , 在不选 smps 方案的前提下,datasheet上的 工作电流是100μA/MHz;
如果 你 ...

你没搞明白低功耗的主要思路。
在一般常见应用里,MCU大多数时间都空闲的,只有较少的时间需要MCU进行运算。
所以只要在需要运算的时候唤醒MCU,等运算完毕后使其进入休眠模式,即可获得很低的平均运行功耗。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MCU都有休眠模式,也许叫做停机/待机/休眠模式,在这些模式下只有几uA甚至只有多少nA的功耗。
打个比方说,假设目前的应用在1秒内只有100毫秒的时间就可以计算完毕,那剩余的900ms完全可以让它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这样整体功耗只需要原来的1/10就可以。
一般常用的应用中,你很容易用此方法使MCU的平均功耗降低至几十uA或是更低,只要不是高运算强度运算的应用都是有很多功耗优化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搞明白低功耗的主要思路。
在一般常见应用里,MCU大多数时间都空闲的,只有较少的时间需要MCU进行运 ...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让mcu无休止的常亮工作,浪费电能。
我现在的项目是,它必须实时不休止的ADC读取并采集数据,并要果断快速准确的应对未知随机的突发情况,mcu能睡眠吗?
你给我休眠睡眠了,好家伙,数据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出现异常,mcu没有来得及处理,后面自行脑补后果。
而且我还要无休止的高频次读取采集并存储数据,你高频次的睡眠 唤醒 处理 再睡眠恐怕不妥吧?mcu是不能睡眠的,最多只能让lcd息屏。

网友G(点评):
老哥我也在做低功耗adc读取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源该怎么弄了 DC-DC效率是好,但他纹波和噪声有些大啊,会不会影响ADC读取,LDO的话耗电又大了 纠结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让mcu无休止的常亮工作,浪费电能。
我现在的项目是,它必须实时不休止的ADC读取并 ...

ADC采样电路用Vdda/Vssa供电 ,Vdda/Vssa可以使用低噪LDO,;Vdda/Vssa,Vref+/- 全部独立和 Vdd/Vss 隔离,Vref+/-用精准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