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关于运放运用的问题。

楼主:
老新人请教一个问题。今天看贴看到一位老师说“虚断”和“虚短”的概念,“虚断”的概念是这样的:
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MΩ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u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 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这一特性 称为虚假开路,简称虚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断路。
然后我不清楚“差模输入电阻”,去搜了“差模输入电阻”的定义:
运放输入的“共模输入阻抗”是输入对地(或对电源)的阻抗,“差模阻抗”则是两输入端间的阻抗。
这里我不太理解,是不是“虚断”概念里的第一句“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这里是两输入端间的阻抗吗?

网友A(2020-04-21):
这个运放输入到地的阻抗,是有代数解,实际元器件无数值解,有工艺离散性。

约等于in-的电压除以这个3ua/β/β

网友B:
“虚断”概念就是:分析运放电路时,没有电流进入运放输入端IN-,IN+。

网友C:
应当理解为:
差模电阻、共模电阻都极大。

网友D:
差模输入阻抗与共模输入阻抗跟虚短,虚断没有关糸。差模输入阻抗可想认为输入端间加一个电压源,由此产生的电流,二者电压与电流比就是差模输入阻抗,共模输入阻抗指是二脚短接一起,在地间加一个电压源,由此产生的电流,同上面,电压与电流之比,就是共模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模输入阻抗与共模输入阻抗跟虚短,虚断没有关糸。差模输入阻抗可想认为输入端间加一个电压源,由此产生的 ...

老师您好,请问是我图片中画的这种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断”概念就是:分析运放电路时,没有电流进入运放输入端IN-,IN+。

谢谢老师!这个我理解了,那么“虚短”可以下面这么理解吗?
由于输入的信号电压很低,近似零电位,所以两输入引脚电压“看作”同电位,IN+和IN-看作短路。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B(点评):
由于运放开环电压放大倍数巨大,因此,需要输入信号电压(Vin+ - Vin-)几乎为 0,运放就能放大输出,故:“虚短”就意味着:Vin+ = Vin-。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请问是我图片中画的这种理解吗?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我理解了,那么“虚短”可以下面这么理解吗?
由于输入的信号电压很低,近似零电位,所以 ...

近似于同电位,不等于同电位,因为构成负反馈放大,又且差模放大倍数巨大导致的。二输入端的差压等于输出电压除以差模放大倍数,从而近似于0,又不等于0,这就是虚短的概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我理解了,那么“虚短”可以下面这么理解吗?
由于输入的信号电压很低,近似零电位,所以 ...

这个理解有很大问题,压差、电位的概念都被搞模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我理解了,那么“虚短”可以下面这么理解吗?
由于输入的信号电压很低,近似零电位,所以 ...

虚短,可不是看作短路,如果这样,分析同相反相输入端电流过程就完全错误了。
这里既然叫虚短,其唯一的原因是IN+和IN-在线性工作时候,基本上没有压差,作电压分析时候,可以看作等电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理解有很大问题,压差、电位的概念都被搞模糊了。

哦哦哦,是是是,我糊涂了。指的是V+和V-两端近似等电位而不是零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短,可不是看作短路,如果这样,分析同相反相输入端电流过程就完全错误了。
这里既然叫虚短,其唯一的 ...

好的好的,这下明白了,是近似等电位而不是我理解的零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