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楼主(2020-04-20):
一个程序下载的时候提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keil设置也按教程设置了,两个程序,一个能下载一个不能下载,keil设置都改得一样了。为什么?
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2021-11-26):
你好,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keil提示仿真器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的问题解决

stm32不小心把SWD和JTAG都给关了,程序下载不进去,解决办法

1.板子上电之前见BOOT0引脚接到3.3V高电平
2.板子上电
3.BOOT0置地电平
4.重新烧录程序

stm32不小心把SWD和JTAG都给关了,程序下载不进去,解决办法

方法一:stm32CubeMX里面SYS设置debug模式 serial wire,cubeMX不设置的话默认调试引脚关闭,下一次就不能下载代码了。

方法二::::按住复位不松开,点击下载程序.,松开复位 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eil提示仿真器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的问题解决

stm32不小心把SWD和JTAG都给关了,程序下载不 ...

可以加个qq,qq上聊,可以吗?1370296062

tyw
https://blog.csdn.net/y511374875/article/details/85342873
tyw
少累,木玩过,这里网上搜的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