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看门狗配置中的顺序问题

楼主(2020-04-20):
在窗口看门狗的初始化化配置函数Wwdg_Config里面WWDG_Enable(count)函数必须放在WWDG_ClearFlag()和WWDG_EnableIT()之前才能正常运行,这是为什么?
void Wwdg_Config(uint32_t pre ,uint8_t count ,uint8_t up)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WWDG, ENABLE);
        WWDG_SetCounter(count);
        WWDG_SetPrescaler(pre);
        WWDG_SetWindowValue(up);
        WWDG_Enable(count);
        Wwdg_NVIC_Config();
        WWDG_ClearFlag();
        WWDG_EnableIT();
}

这样的配置是正常的。
一旦WWDG_Enable(count)没有放在WWDG_ClearFlag()和WWDG_EnableIT()之前,无论是在中间还是最后,都会不断地直接复位

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WWDGRST)==SET)
  {
          RCC_ClearFlag();
          printf("Wwdg reset!\r\n");
  }
  else printf("power reset!\r\n");
  printf("Wwdg_test\r\n");
  Wwdg_Config(WWDG_Prescaler_8, 0x7F,0x5E);
  for (;;)
  {
          SysTick_Delay_Ms(31);
          Wwdg_Feed(0x7F);
  }
}

其他相关函数:
static void Wwdg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WWDG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Wwdg_Feed(uint8_t count)
{
        WWDG_SetCounter(count);
        printf("Wwdg Feed!\r\n");
}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WWDG_ClearFlag();
        Wwdg_Feed(0x7F);
        printf("wwdg_TimeEnd\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