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线阵LED的动态显示系统设计

楼主(2020-04-20):
基于线阵LED的动态显示系统设计

     摘要:研制一种利用人眼视觉暂留效应的线阵LED动态显示系统.该系统由电机带动一列LED高速旋转,通过单片机精确控制LED的亮灭时间,从而实现字符、图形及简单动态画面的显示.采用Visual Basic 6.0编写取模软件,将要显示的内容取模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将该信号用无线或有线方式传输给显示屏.系统由PC机端软件、移动控制器、显示屏3部分组成,能够实时变更显示内容及显示方式,可在360。范围内提供清晰的显示画面.
  LED点阵作为一种新型的显示材料,近年来发展很快,市场前景良好.其中LED大屏幕显示屏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交通、商业广告、新闻发布、体育比赛、电子景物模拟等领域.但现有的LED大屏幕,要求数量众多的LED和驱动芯片,并且控制复杂,使得显示屏价格昂贵,不易操作.目前国内有一些研究成果存在显示亮度不均匀、不能实时显示等缺点 .据了解,一般都是将要显示的内容烧录进芯片,内容固定循环显示,无法实时变更显示内容及显示方式,不方便使用,而且价格昂贵.本文将应用视觉暂留的原理,研制出一种新型环形显示系统.通过电机带动一列64位LED高速旋转,由单片机精确控制实现字符、图形及简单动态画面的清晰显示,可实时变更显示内容及显示方式.系统原理应用巧妙、技术含量高、成本低廉、市场前景广阔,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
  1 原理
  1.1 视觉暂留效应
  视觉暂留效应是指景物发出或反射的光,在人的视网膜上所形成的光像会在人的视觉中保留一段时间,即使景物从视野中消失,所成的光像也不会马上消逝.暂留时间约为0.05~0.2 s.实验表明,当外界光源突然消失时,人眼的亮度感觉是按指数规律逐渐减少的.这样当一个光源反复通断,在通断频率较低时,人眼可以发现亮度的变化;而通断频率增高时,眼睛就逐渐不能发现相应的亮度变化了.通过实验证明临界闪烁频率大约为24 Hz.因此采用每秒24幅画面的电影,在人看起来就是连续活动的图像了.由于视觉具有暂留性,人们在高于临界闪烁频率的反复通断的光线时,所得到的主观亮度感受实际上是客观亮度的平均值.视觉暂留效应可以说是静态图像和运动图像显示的视觉生理基础.当光源是以脉冲式发光时(间隔很小时),人看上去会感觉到它是一直发光的,是平均的亮度.
  1.2 显示基本原理
  本系统是利用视觉暂留原理来实现字符或图像的显示.把64个超高亮度的LED并排成一列,然后将要显示的汉字分解为32×32的点阵式、图型分解为64×64 的点阵式,通过单片机编程把每一列的数据按顺序送给LED点阵,通过电机的高速转动带动LED旋转,每一圈就重新刷新要显示的内容,这样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使人看到的显示内容效果跟平面连续显示效果一样.
  2 硬件系统
  硬件系统主要有移动控制器和显示屏两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移动控制器主要负责接收PC机端软件取摸数据、加入控制字符并保存,还能向显示屏发送特定控制命令、切换显示内容、改变显示效果.显示屏主要有电机控制转速和单片机控制E 3j LED显示 内容等.

  2.1 移动控制器
  移动控制器是由5部分组成:单片机AT89C55、串行口收发器、无线发送模块、键盘、液晶显示屏.
  单片机选用AT89C55,内存量较大;串行口收发器,利用成熟的串行收发芯片MAX232组成;无线发送模块,采用RFW102芯片组,它是一种半双工DSSS的无线收发两用Ic,采用ASK调制方式,工作频率是2.4 GHz,功耗非常低.该芯片组是短程无线收发Ic,最高传输速率为1 Mb/s;键盘控制键由4个键组成,分别为“确定”、“退出”、“左移”、“右移”,由于键数较少,所以分别直接接到4个I/O口;液晶显示屏,选用128 x 64的液晶模块,可与CPU直接通讯.键盘和液晶组成了强大的遥控控制菜单.通过“退出”、“确定”、“左移”、“右移”4个键实现从PC机接受数据、保存数据、无线发送数据等强大功能.
  2.2 显示屏
  显示屏主要由单片机控制电路、一列64位超高亮度LED组成的列点阵、电机3部分组成.
  单片机控制电路 主要由89S8252单片机、无线接收模块和若干7415373锁存器组成.利用高性价比的AT89S8252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它自带EEPROM,可作为显示缓存,省去常规的扩展外部存储器,简化外围电路,兼容MCS51指令,是功能强大的单片机.电路设计了有线和无线两种接收数据方式,无线方式接收数据后,把数据存储在EEPROM中,这样断电后也不会丢失数据.另外在单片机的总线上扩展了8个7415373,每个7415373控制8个LED,因此单片机能灵活控制64个LED的亮灭状态.

       3 软件系统
  3.1 PC机软件
  PC机软件采用Visual Basic 6.0编程.能直接取字模、发送数据,界面友好,操作简单.主要功能是实时将汉字、英文、数字以及图型在PC机上转换为一定规则的数据信息,并将此数据通过Pc机的串行口传送到单片机处理.
  3.1.1 设计思路
  软件采用实时的方式取模:数据 图形—数据.通过引入图形这个中间量,使得提取字模变得灵活,无论任何字体、符号,都可以实现即时转换.Pc机软件主程序流程图见图2.

  3.1.2 字符取模流程
  当用户点击文本框时文本框的内容设置为空.待输入完毕,用户按下取模按钮,程序首先判断人口为字符还是图形.若确定为字符模式时,将取出的单个字符映射至图片框.判断当前字符是汉字还是非汉字,是汉字则采用32 x 32点阵,是英文、数字、和符号则采用16 x 32点阵.取模部分采用交点取模.字符映射至图片框后,进行交点颜色判断,黑色判为0,白色判为1.并把取模数据输出到输出文本框.字符延拓功能是针对32×32点阵精度不够,取宋体字时有些点显示不出来而设计的,取色不仅是32×32个交点,而是每个交点以及以该交点为中心的一个小范围内的点取色,一旦该范围内的某个点颜色被判断为黑色时,该交点处的布尔值被设置为0.黑体字是默认的字体.
  3.1.3 图形取模流程
  当选择为图形模式时,字符取模功能设置为锁定,只留下字符功能主按钮为可激活状态,界面上只出现图形框,用户可以进行画图或者载入图像.待输入完毕,用户按下取模按钮,程序首先判断入口为字模还是图形.确定为图形模式时自动跳入图形字模段代码.取模部分采用交点取模.图形映射至图片框后,进行交点颜色判断,黑色判为0,白色判为1.并把取模数据输出到输出文本框.
  3.2 移动控制器程序
  程序上电初始化后,处于等待状态.当串口中断一来I临,优先处理串口中断.发送无线数据是通过键盘、菜单控制.移动控制器主程序流程图见图3;无线发送子程序见图4.

图4 无线发送子程序流程图
3.3 显示屏程序
  由单片机控制LED的亮灭和无线数据的接收.数据通过无线模块接收后,单片机的串行接口收到数据并传到主控芯片AT89S8252中处理,当有无线数据传到时,优先处理接收数据.显示屏主程序流程图见图5.无线数据接收子程序流程图见图6.显示屏能否清晰显示内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1)单片机控制LED的亮灭时间:T=S/V,S为LED面宽度, 为电机转动线速度;2)电机转动时轴心保持平衡;3)环境光线对比度.

  4 结束语
  本系统显示英文字符采用16×32点阵方式,汉字采用32×32点阵方式,图形采用64×64点阵方式.人们可在360度范围内看到清晰的动态显示内容.采用Visual Basic 6.0编写的取模软件,能及时取模并通过COM口发送数据.能实时输入内容,实现字符图形的取摸;能手写输入图形,可实现任意图形的显示,能显示简单动态画面.系统采用类蓝牙无线技术,数据传输稳定,准确安全可靠.无线和有线两种数据传输方式都能保证数据的准确传输.选择LED面宽度为3 mm、轴心到列点阵LED距离为160 mm、满屏可显示约22个汉字,显示内容大小主要由以上条件和转速决定.系统具有结构简单、视角独特、设计新颖、使用方便等特点,有较高的社会应用价值,可广泛应用于商业广告、会议通知、标语、环境装饰以及高等物理教学中的视觉暂留现象演示实验等方面.

楼主:
基于线阵LED的动态显示系统设计

网友A:
会不会出现晃眼的现象

网友B: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可靠性如何

网友D:
算是一种智能化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