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问个开发板按键问题

楼主:
K2,K3,K4,按压后是将单片机的端口从VDD拉到了低,也就是产生了下降沿。那么K1是怎么回事?这种按键看不出来内部链接啊。

网友A(2020-04-21):
这个k1默认悬空,按下连接高电平,因此你要设置输入下拉模式就可以当按键了。按下后高电平,其他三个按下低电平,默认悬空。

网友B:
写个测试函数,用LED显示按下是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