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XC8T6能否驱动3.2寸液晶屏

楼主(2020-04-21):
STM32F10XC8T6没有FSMC可以驱动3.2寸液晶屏吗?

网友A:
小意思,当然是以文字显示为主有应用

网友B:
arduino都可以。有的3.2寸是spi接口,有的是并口。
并口刷的更快些。

网友C:
3.2寸常见的是320x240的像素,驱动方式一般是MCU接口,肯定可以用STM3210x驱动,显示效果不会太好而已,主要是刷图有点慢。如果是480x320的屏,建议上高阶MCU或配个显示驱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