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20-04-21):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i2c.h"

//1.初始化IIC相关的GPIO
//2.配置IIC外设的工作模式
//3.编写IIC写入EEPROM的Byte Write函数
//4.编写IIC读取EEPROM Read函数
//5.使用read函数及write函数进行校验

//6.编写page write 及seq read函数并校验

uint8_t readData[10]={0};

int main(void)
{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中断接收*/
  USART_Config();

        printf("这是一个IIC通讯实验\n");
        //初始化IIC
  I2C_EE_Config();

        //写入一个字节
  EEPROM_Byte_Write(11,0x55);

  EEPROM_WaitForWriteEnd();

  EEPROM_Byte_Write(12,0x52);

        //等待写入操作完成
  EEPROM_WaitForWriteEnd();

        //读取数据
  EEPROM_Read(11,readData,2);
        printf("\r\n接收到的数据为0x%x,0x%x\r\n",readData[0],readData[1]);
  while(1)
        {

        }
}
结果

bsp_i2c.c
#include "bsp_i2c.h"
/**
  * @brief   i2c EEPROM(AT24C02)配置,工作参数配置    应用函数bsp
  */

void I2C_EE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打开IIC GPIO的时钟
        EEPROM_I2C_GPIO_APBxClkCmd(EEPROM_I2C_SCL_GPIO_CLK|EEPROM_I2C_SDA_GPIO_CLK, ENABLE);

        // 打开IIC 外设的时钟
        EEPROM_I2C_APBxClkCmd(EEPROM_I2C_CLK, ENABLE);

        // 将IIC SCL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CL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EEPROM_I2C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IIC SDA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DA_GPIO_PIN;
        GPIO_Init(EEPROM_I2C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IIC的工作参数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I2C_Ack_Enable ;  //使能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使用7位地址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EEPROM_I2C_BAUDRATE; //配置SCL时钟频率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I2C_DutyCycle_2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STM32_I2C_OWN_ADDR;//这是STM32 IIC自身设备地址,只要是总线上唯一即可
        I2C_Init(EEPROM_I2C, &I2C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
        I2C_Cmd(EEPROM_I2C, ENABLE);
}

//向EEPROM写入一个字节
void EEPROM_Byte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RROR);

        //EV5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ERROR);

        //EV6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要操作的存储单元地址
        I2C_SendData( EEPROM_I2C,addr);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ERROR);

        //EV8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要操作的数据
        I2C_SendData( EEPROM_I2C,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ERROR);

        //数据传输完成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ENABLE);
}

//向EEPROM读取数据
void EEPROM_Read(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8_t numByteToRead)
{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RROR);

        //EV5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ERROR);

        //EV6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要操作的存储单元地址
        I2C_SendData( EEPROM_I2C,addr);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ERROR);

        //第二次起始信号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RROR);

        //EV5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Receiver );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ERROR);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1)
        {
        //如果为最后一个字节
        I2C_AcknowledgeConfig(EEPROM_I2C,DISABLE);
        }
        //EV7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要操作的存储单元地址
        while (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ERROR);
        //EV7事件被检测到,即数据寄存器有新的有效数据
    * data = I2C_ReceiveData(EEPROM_I2C);

        data++;

        numByteToRead--;

        }
        //数据传输完成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ENABLE);

        //重新配置ACK使能,以便下次通讯
        I2C_AcknowledgeConfig(EEPROM_I2C,ENABLE);
}

//等待EEPROM内部时序完成
void EEPROM_WaitForWriteEnd(void)
{
        do
        {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 ENABLE);
        while (I2C_GetFlagStatus(EEPROM_I2C,I2C_FLAG_SB)==RESET);

        //EV5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EEPROM_I2C,I2C_FLAG_ADDR )==RESET);

        //EEPROM内部时序完成传输完成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