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在CAN太久了 【我真的不是水贴】

楼主(2020-04-21):
1. CAN 一个NORMAL 一个SILENT就可以收发 两个都是NORMAL 就不可以

想问一下可能的原因
code基本上用的就是例程 ,板子是自己的nucleo F103rb
a.以为是因为ID 一致发生冲突,改了之后还是不行
b.以为是filter问题 , 把0xFFFF改成了 0x0 ,还是不行 。 而且Silent 模式可以接收说明应该不是Filter的问题

两个板子接的CAN 收发器都是TJA1050 都是一样的板子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在做新能源产品?

网友B: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

硬件永远都是背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