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多路RS485自动切换到1路?

楼主(2020-04-21):
我需要通过一台电脑,逐次采集50-100路的RS485信号,每次采集1路,希望能将多路信号自动切换为1路,请问各位大侠,怎样实现信号的不失真的自动切换。我初步预想,计划采用多对一的电子开关实现信号的自动切换,但是多年不接触硬件设计了,不知道选哪种芯片,或者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希望大家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50从机还是50路总线?差别大了去。

网友A:
485,上位机可以和多个从机通讯。
按100路计算。
速率9600/100/10=9.6字节
100路每次通讯,主机加从机,9.6字节。
50路每次通讯,主机加从机,19.4字节。
PC机,可以买串口卡,扩充到6路串口。

网友B:
还不如加串口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上位机可以和多个从机通讯。
按100路计算。
速率9600/100/10=9.6字节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我们通过示波器或电脑分时采集50-100路的RS485的信号,电脑可以同时采集多路,但是示波器不可以,否则要需要多台示波器,我现在要做一个工装,如下图,实现信号的自动切换,节约测试时间,目前我们现在是手动的1路1路的去切换,测一组,接一次线,比较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加串口服务器。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我们通过示波器或电脑分时采集50-100路的RS485的信号,电脑可以同时采集多路,但是示波器不可以,否则要需要多台示波器,我现在要做一个工装,如下图,实现信号的自动切换,节约测试时间,目前我们现在是手动的1路1路的去切换,测一组,接一次线,比较浪费时间

网友C:
为了不失真,继电器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我们通过示波器或电脑分时采集50-100路的RS485的信号,电脑可以同时采集多路,但 ...

既然是工装,首选继电器带两个常开触点,皮实耐用,测试过程中接错线等容错性高。
继电器用带插座的,更换方便。

用电子方案可以百度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工装,首选继电器带两个常开触点,皮实耐用,测试过程中接错线等容错性高。
继电器用带插座的,更 ...

非常感谢大侠指教,继电器的话成本会高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指教,继电器的话成本会高点吗

做工装,不是给你用的,是给生产线员工用的。
要考虑容错。我个人高了不少。也总结很多经验教训。
1、继电器坏了,组长级别的智力,都会换。
2、接线接错了,电子方案需要仔细设计。
3、工装是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做皮实点没事。
4、继电器,有便宜有贵。
5、如果含有气动,220V的工作,预算1000元起步。做好接地,做好emc。别压了生产员工的手,眼睛。再来后悔。

网友D:
16片74HC4067, 2片74HC4051,构成分别对A线、B线提供128个通道可供选择、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不是给你用的,是给生产线员工用的。
要考虑容错。我个人高了不少。也总结很多经验教训。
1、继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片74HC4067, 2片74HC4051,构成分别对A线、B线提供128个通道可供选择、切换。

非常感谢 我详细了解一下

5*5*4三级选通架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指教,继电器的话成本会高点吗

这种地方用,继电器绝对是不二选择,有条件的,可以考虑DIP继电器(类似TX2-5V),加IC插座,这样体积和可维修性都可以保证,像叶春勇说的,组长级别的也会更换。
驱动的话,考虑效率和自动化,采用3-8译码器堆叠,驱动线100工位 7根IO线可以驱动,设置2个按钮,一个开始计数,一个复位,总共9个IO,工位指示灯用电阻+LED直接并联在继电器线包上面,就这样一个系统,几乎所有单片机都可以搞定。考究点,加个速度调整电位器,则需要一个带AD的单片机,采样速度调整电位器,来决定7-128译码器输入时钟速度。
由于每时刻只有一个继电器动作,负载很轻,电源普通的5V充电头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地方用,继电器绝对是不二选择,有条件的,可以考虑DIP继电器(类似TX2-5V),加IC插座,这样体积和 ...

非常感谢 太详细了

网友F:
之前做过的一个测试系统;这样可以连续挂N多个了,速度看485带宽,现在485可以到几时MHz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地方用,继电器绝对是不二选择,有条件的,可以考虑DIP继电器(类似TX2-5V),加IC插座,这样体积和 ...

理论上可行,实用上可靠性有问题,2,3年下来,继电器不断切换,很快到寿命极限,还是搞几个串口服务器来得可靠。现在这东西便宜。这个项目5000下绝对搞定,可靠性高。@book99,导致产线的可动率不高。不断出故障。

网友G:
我认为从楼主实用性角度讲。选择继电器
1.方便看哪一路有问题,继电器自带的灯可以方便的做显示
2.坏了也方便维修,直接拔掉换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实用上可靠性有问题,2,3年下来,继电器不断切换,很快到寿命极限,还是搞几个串口服务器来 ...

首先,楼主的需求是分路测量485波形,串口服务器完全不能满足这个特别的工艺需求。
再一个我们来分析一下继电器的寿命:
按照每1S测试一路波形来计算,100路=100S,也就是周期=100S,8小时工作,每天动作次数=86400/100/3=288次。300天*288=8.6万次。由于只用于测量,基本不需要考虑触点负荷,因此只需要考虑机械寿命。
TX2-5V官方寿命带载1 A 30 V DC 50万次。机械寿命=10  8次方 1亿次 。
哪怕按照带载1A寿命计算,6年基本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首先,楼主的需求是分路测量485波形,串口服务器完全不能满足这个特别的工艺需求。
再一个我们来分析一下 ...

LZ是要监测输入信号的波形,我看错了,当我没说,继电器的50万次的有点高,我查得的一般是10万次。建议用固态信号继电器替换。常规的继电器1年左右就要更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Z是要监测输入信号的波形,我看错了,当我没说,继电器的50万次的有点高,我查得的一般是10万次。建议用 ...

机械寿命1亿次
2A30V寿命10万
1A30V寿命50万
不知道mos的固态继电器造价如何。不过工业环境,我还是信任这样类型的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机械寿命1亿次
2A30V寿命10万
1A30V寿命50万

你查到是高寿命的继电器,宏发的继电器机械10万次,重负载是1万次。

网友D:
有个问题,100个继电器用啥驱动?还不是需要译码器或者串并转换IC芯片才好与单片机I/O口连接,100个继电器直接用MCU驱动,不太可能,需要多少引脚的单片机? 如果要用译码器或串并芯片,还不如直接用模拟开关IC。这比用继电器体积、功耗以及成本少了许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查到是高寿命的继电器,宏发的继电器机械10万次,重负载是1万次。

TX2-5V 是小鬼子松下的东东
东洋鬼子的继电器寿命还真是比较狠.............
话说日本欧姆龙原社长立石义雄,21日,被新冠肺炎kill了,80岁。也算是倒在新冠肺炎的一个巨头了........

部件做得比较精,高端的糸统集成就比较差,如宇航科技。。。。。
日本人在传统工业技术是由沉党淀的。如材料技术,。。。。。

网友H:
干簧继电器 2开,1V10mA寿命 5x10^8,开关速度0.75mS/0.5mS,价格22元rm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100个继电器用啥驱动?还不是需要译码器或者串并转换IC芯片才好与单片机I/O口连接,100个继电器 ...

7个IO驱动--138 堆叠,需要138数量8+8+1+1就可以完美输出7-128译码。一个继电器线包28mA电流,说不严格点,输出驱动管子都不要了,直接挂继电器都可以驱动。(话说74HC138输出电流25mA正好小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7个IO驱动--138 堆叠,需要138数量8+8+1+1就可以完美输出7-128译码。一个继电器线包28mA电流,说不严格点 ...

建议选用LED屏大量使用的 595,比使用译码器驱动线路简单了许多还有大电流型号.

网友:
FPGA搞定

FPGA的I/O接口电压比较低,一般不用超过3.3V,又没有AD、模拟开关功能,无法直接用于楼主应用。除非FPGA+继电器 ;或者,FPGA+模拟开关。那样还不如直接用MCU加模拟开关。毋庸置疑,MCU + 模拟开关最简洁。

网友B:
技术深度越来越深了。

网友I:
继电器就很好啊。
要是担心寿命,可以加个动作次数记录,一年两年的看一下,动作次数多的换掉就是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我们通过示波器或电脑分时采集50-100路的RS485的信号,电脑可以同时采集多路,但 ...

100路就用100片RS485 。一百对DE/RE来控制100路收发器。

网友I:
楼主这个工装应该就是做一套,能用就行,用PLC吧。搞个S7200,扩展一下,100路而已。继电器最常用的MY2N,双路,有灯,有插座。完美!

网友K:
推荐这两款级联
MAX3485E
MAX14783E

网友L:
n个8 口usart 单片机来设计,7转1并行级联,成本可靠性都比纯硬件好,前提用你熟悉的单片机系统,如果熟悉CPLD就用CPLD单片解决;还能设计点高级功能,比如设计通过串口命令控制哪一路透传,或者按键控制也行;20个单片机肯定够了,8K flah

网友L:
用数字电路设计还有好处,波特率多高都行,动态响应快,寿命比机械继电器高的多

楼主:
这个工装在5套以内,其实驱动电流不需要多大,因为每次只有一路工作,工装的主要目的是无失真的传输信号,RS485的波特率不高,但是会有一些不常用的波特率,比如9700,10000等,工装基本要求无失真的切换信号、低成本、易实现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我们通过示波器或电脑分时采集50-100路的RS485的信号,电脑可以同时采集多路,但 ...

485是总线啊,你怎么能这么玩?!

实在要这么玩的话,可以用fpga,各路单独输入,这样不用继电器,用100个485芯片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485是总线啊,你怎么能这么玩?!

实在要这么玩的话,可以用fpga,各路单独输入,这样不用继电器,用100 ...

Lz 采集的是100路总线的信号波形,因此只要一路485IC就可工作了。总线的切换而已。

楼主:
50-100路的RS485信号不只是要通过PC采集数据,还要通过示波器分析信号波形,所以必须要保持原信号的波形不失真,所以对我来说,难点是无失真的实现多路信号间的切换,多路切换成1路,

网友M:
引用 楼主:
50-100路的RS485信号不只是要通过PC采集数据,还要通过示波器分析信号波形,所以必须要保持原信号的波形不 ...

我晕 要示波器看波形
你这不交代清楚啊

要么用继电器切换  但继电器寿命和速度比较慢  你也没说切换的频次 切换速度要求

用模拟开关也是一种办法  但你没说这100路485的共模电压问题  共模电压大就不能用

当然还可以用fpga  用100路adc 先采集再隔离到fpga  再到pc机 就省了示波器 不过很夸张

这种测试设备好像有的卖 原来安捷伦可能有  花钱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晕 要示波器看波形
你这不交代清楚啊

切换频率不高,因为人工查看示波器的波形,所以基本几分钟切换一次,100路RS485信号是从不同的电路板上发出的,即我们的产品,每套产品有1路RS485通讯,我们一次测试50-100套产品的RS485的通讯情况

@book99 :异步串行容许的频偏还是挺大的,不如同步串行那么严格。
@book99 :我觉得还是解决频偏比较重要,为什么会频偏?没用晶振?
@zyj9490 :我们产品的通讯的波特率是有范围的,在范围内的上下极限部分,虽然能通讯,但是会有错误率,通讯业会有频偏,所以要用示波器测试频偏
@zyj9490 :我们产品的通讯的波特率是有范围的,在范围内的上下极限部分,虽然能通讯,但是会有错误率,通讯业会有频偏,所以要用示波器测试频偏,
能通信表示信号是好的,你的明白?

楼主:
我们产品的通讯的波特率是有范围的,在范围内的上下极限部分,虽然能通讯,但是会有错误率,通讯业会有频偏,所以要用示波器测试频偏,

网友M:
引用 楼主:
切换频率不高,因为人工查看示波器的波形,所以基本几分钟切换一次,100路RS485信号是从不同的电路板上发 ...

你这场景也不交代清楚  让大家白费大脑

你这种情况,用不着继电器 用不着fpga 用不着mcu

最简单的就是用人工开关  啪啪啪的旋转或拨动  路数太多怕弄错 就10路分一组 再加个分组开关

这样用不着写程序  测试又很方便  没有电子器件 结实可靠

@zyj9490 :他是人工看示波器 手拨一下开关是最方便的 要不然要写mcu程序 要写pc机控制软件 操作的时候还要鼠标点击界面 远比手拨麻烦 上次我看抖音 发现现在很多磁环线圈居然还是手绕 一个工人一天能绕上百个呢
对产线员工很累,有违自动化的降人工的产业趋势。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们产品的通讯的波特率是有范围的,在范围内的上下极限部分,虽然能通讯,但是会有错误率,通讯业会有频偏 ...

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测A,B线处的波形?有PC测通讯功能不就行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M:
485是总线啊,你怎么能这么玩?!

实在要这么玩的话,可以用fpga,各路单独输入,这样不用继电器,用100 ...

我觉得就你说的靠谱。485是总线,不是万用表测DC。问题重点是先得介入到总线里,然后才是路由的问题,至于继电器或模拟开关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场景也不交代清楚  让大家白费大脑

你这种情况,用不着继电器 用不着fpga 用不着mcu

工装上方50个开关是不是工装体积太大了,还是有集成的多路人工开关呢

楼主:
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简单的机械式操作,实现简单快捷,后续调试也方便,但是请问有这种集成的多路开关吗 我查了下人工开关、机械开关,都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P:
我认为可考虑固态继电器……

网友Q(2020-12-12):
引用 网友D:
16片74HC4067, 2片74HC4051,构成分别对A线、B线提供128个通道可供选择、切换。

请问这种方案可靠性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Q:
请问这种方案可靠性如何?

这要看输入信号电压范围。如果输入信号电压范围小于芯片供电电压(就是 V- <Vs<V+)可靠性高。|Vs|小就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