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烦请各位朋友推荐一款高速DAC

楼主(2020-04-21):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调研, 需要用到一款高速DAC波信号发生器,精度16bit,输出10KHz梯形波,每个周期内的梯形波至少需要30个输出采样点。为了降低难度,现在考虑配合STM32F4(主频180MHz)实现(因为我这里没有会用FPGA的,FPGA就不考虑了),请问各位朋友有哪些可推荐的DAC?
如有遗漏,烦请指出,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是不是这种梯形波?

网友B:
http://www.ti.com.cn/zh-cn/data- ... speed/overview.html
直接去TI官网去找,符合你的很多,就怕你预算不够。

网友C:
精度16bit 是几个意思?

网友D:
精度16bit?那就是误差是1LSB的16位DAC,价格估计得飞起来,我用的80多RMB的16位DAC都做不到。

网友E:
带12bit DAC的MCU还是比较多的,比如silicon的C8051系列。
如果DAC不好找,你直接用GPIO外接2n个电阻网络即可,成本很低的,精度差一些。

网友C:
如果16bit 精度只是面子工程,用几毛钱的国产DAC 也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种梯形波?

是的

网友A:
我以前研究过,用dds。
用同步计数器+rom+r2r做的dds,100K应该能搞定。

网友A:
这个生成梯形波的c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ath.h>
/* run this program using the console pauser or add your own getch, system("pause") or input loop */

uint8_t data[32]={32,64,96,128, 160,192,224,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224,192,160, 128,96,64,32, 0,0,0,0, 0,0,0,0, 0,0,0,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fp;
     uint32_t i;
        if((fp=fopen("123.txt","wb+"))==NULL)
        printf("file cannot open \n");
    else
        printf("file opened for writing \n");

    for(i=0;i<=255;i++)
    {
            fputc(data[i%32],fp);
        }
    if(fclose(fp)!=0)
        printf("file cannot be closed \n");
    else
        printf("file is now closed \n");
    return 0;
}

网友F:
既然要这么特殊的波形,我感觉用模拟电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