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为何测ADC内部温度STM32F302CB正常,302C8读出全为0x0FFF?

楼主(2020-04-21):
使用ADC1,在使用STM32F302CB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可以测出温度,但同样的程序在STM32F302C8的却不行,读出来的数值全为0x0FFF,请问大侠C8这款型号这ADC初始化有那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吗?谢谢!

楼主:
没有那位大师遇到过吗?提示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位大师遇到过吗?提示一下?

是不是你哪里误会了,
C8 CB主要差别在FLASH容量/RAM容量,其它外设基本一样,具体你 再比对下数据手册。

这些问题自己多看手册 更快捷 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哪里误会了,
C8 CB主要差别在FLASH容量/RAM容量,其它外设基本一样,具体你 再比对下数据手册。 ...

谢谢回复!
坑还是有的,看您什么时候碰到。

这个错误应该不会影响温度传感器,顶多测的值不对,不至于全是0x0FFF.
那么,您能帮我看一下,我图中的MCU是什么年份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坑还是有的,看您什么时候碰到。

从丝印上看 貌似2017年底的。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丝印上看 貌似2017年底的。 供参考。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