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的make错误

楼主(2020-04-21):
为什么mplab编译通过了下载时出错

网友A:
这不是编译错误。这是连接失败,没有获取到device id。你应该是在调试或编程芯片。
编译有没有错误,你可以只进行build项目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编译错误。这是连接失败,没有获取到device id。你应该是在调试或编程芯片。
编译有没有错误,你可以 ...

可以build sucessful,就是make and program project 时说没有获取到设备ID,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build sucessful,就是make and program project 时说没有获取到设备ID,请问该怎么解决? ...

检查软件中对编程器和目标芯片的选择及设置,检查硬件的供电以及连接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软件中对编程器和目标芯片的选择及设置,检查硬件的供电以及连接电路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软件中对编程器和目标芯片的选择及设置,检查硬件的供电以及连接电路 ...

调试器供电正常下载程序,外部供电不能下载请问是什么原因,线路连接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器供电正常下载程序,外部供电不能下载请问是什么原因,线路连接正确 ...

外部电源供电应该好于调试器供电,不清楚你的外部电源什么情况,你可以量量电源幅值和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源供电应该好于调试器供电,不清楚你的外部电源什么情况,你可以量量电源幅值和波形。 ...

谢谢,原来是电源电压不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