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钟不准?

楼主(2020-04-21):
RTC时钟不准,如何校准?

网友A:
你是说的外挂晶体的频率不准?还是说时间精度到不到要求?
时间精度到不到要求,那你要看看你的RTC芯片或者模块是否支持校准?如果支持,那应用手册里肯定都有说明怎么校准的。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那就网络对时。没网络,还要时间准,那就使用集成的RTC模块,有能做到时间精度常温下+/-1ppm偏差的。

网友B:
校准就是设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