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想请教一下,这个系列的触摸芯片能做电脑上用的触摸板.?

楼主(2020-04-21):
在做国产的触摸板项目,不知道能否实现。类似新思触摸板那样,只要IIC或者其他接口都可以。但是要能分辨出多点触摸。

网友A:
手机,平板觉得靠谱。电脑,,,多大的啊?我看看我320寸的大电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平板觉得靠谱。电脑,,,多大的啊?我看看我320寸的大电脑。哈哈哈 ...

是做笔记本上的触摸板,不是电脑触摸屏。理论上能做滑条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不知道是否有现成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