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花样流水灯

楼主(2020-04-21):
本演示采用了4个按键的操作,与LED点亮操作。
软件上采用了函数指针。通过函数指针指向不同的4个花样流水灯子函数
在按键触发后改变指针指向。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typedef void (*BL)(void);
static volatile BL BLINK = NULL;

/********************************************************************************************************
**函数信息 :main(void)
**功能描述 :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int main(void)
{
    u8 t=0;

    delay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BLINK=(BL)LED_Blink0; //给指针指向一个全部灭灯函数,防止跑飞。
    while(1)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BLINK();
                switch(t)
                {
                case KEY1_PRES:         //K1默认悬空,按下后连接高电平,初始化配置要设置为输入带下拉电阻
                                LED_Blink0();
                                BLINK=(BL)LED_Blink1;
                                break;
                case KEY2_PRES:
                                LED_Blink0();
                                BLINK=(BL)LED_Blink2;
                                break;
                case KEY3_PRES:
                                LED_Blink0();
                                BLINK=(BL)LED_Blink3;
                                break;
                case KEY4_PRES:
                                LED_Blink0();
                                BLINK=(BL)LED_Blink4;
                                break;
                }

                }
}

楼主:
K1对应逐个点亮逐个熄灭
K2对应两边点亮中间点亮,两边熄灭,中间熄灭
K3对应全部点亮,全部熄灭
K4对应8421码
以上四种在没有按键事件情况下一直在当前模式循环,直到结束该轮循环后存在按键被按下为止。

楼主:
工程奉上。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A:
操作 独秀。

网友B:
想想就很好看

网友C:
哦哦  通过按键电量不同的灯

网友D:
要是灯多了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