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发送字符

楼主(2020-04-21):
如下这个函数: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问题: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这个语句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两个形参分别表示什么?是不是相当于keil4里面的

我见视频里面的讲课人每次烧录程序之后都会按一个按键。

如果我把这个判断条件去掉了,直接这样子:

main()
{
while(1)
{

Usart_SendByte(DEBUG_USARTx,10);

}

}

这样子能一直循环发送吗?

我是不能再新的新手,高手勿喷,请给新手一次机会。。。。

网友A:
这个while应该是判断发送完成的。
视频里每烧录一次按一下键应该是复位键 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B:
你可以先看一下UART的框图。
发送数据时候,写完1个数据之后不能紧接着写入第2个数据,否则就把前面的那个数据“冲掉“了。要等第1个数据全部复制到专用的移位寄存器后才行。
SR寄存器里面的TXE,当写入数据后被清0,当数据全部复制到移位寄存器后置1。
while的意思就是当TXE为0的时候死等,等到它置1了,表示可以不等了,可以发送下一个数据了。

网友C:
会一直循环发送

网友D: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意思是:
等待发送完成;如果正在发送,就在那等待;当发送完成了,USART_FLAG_TXE这个标识就会变成SET;从而跳出while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