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输出特性曲线,你看明白了吗?

楼主(2020-04-21):
我们知道,三极管是利用Ib的电流去控制电流Ic的,所以说,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的器件。

而MOS管是利用Ugs的电压去控制电流Id的,所以说,MOS管是电压控制电流的器件。

对于N沟道增强型的MOS管,当Ugs>Ugs(th)时,MOS就会开始导通;如果在D极和S极之间加上一定的电压,就会有电流Id产生。

在一定的Uds下,D极电流Id的大小是与G极电压Ugs有关的。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MOS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MOSFET输出特性曲线)

MOS管的输出特性可以分为三个区:截止区、恒流区、可变电阻区。

1、截止区

当满足Ugs<Ugs(th)时,MOS管进入截止区。

截止区在输出特性最下面靠近横坐标的部分,表示MOS管不能导电,处于截止状态。

截止区也叫夹断区,在该区时沟道全部夹断,电流Id为0,管子不工作。

2、恒流区

当满足Ugs≥Ugs(th)时,且Uds≥Ugs-Ugs(th)时,MOS管进入恒流区。

恒流区在输出特性曲线中间的位置,电流Id基本不随Uds变化,Id的大小主要决定于电压Ugs,所以叫做恒流区,也叫饱和区。

当MOS用来做放大电路时,就是工作在恒流区(饱和区)。

需要注意的是,MOS管输出特性的恒流区(饱和区),相当于三极管的放大区。

3、可变电阻区

当满足Ugs>Ugs(th)时,且Uds<Ugs-Ugs(th)时,MOS管进入可变电阻区。

可变电阻区在输出特性的最左边,Id随着Uds的增加而上升,两者基本是线性关系,所以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线性电阻。当Ugs不同电阻的阻值就会不同,在该区MOS管相当就是一个由Ugs控制的可变电阻。

击穿区在输出特性左边区域,随着Uds增大,PN结承受太大的反向电压而被击穿,工作时应该避免让管子工作在该区域。

根据MOS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比如下图是取Uds=10V的点,然后用作图的方法,可以取得相应的转移特性曲线。

转移特性表示当Uds不变时,Id与Ugs之间的关系。

在上图的转移特性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当Ugs>4V时,Id大幅增加;而当Ugs≥5V时,Id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来源:电子电路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帖,谢谢!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