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Bootloader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0-04-21):
大神们,请问bootloader和主程序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分别储存在什么地方?bootloader的作用是什么?bootloader和使用烧录器下载程序时在进入Main主程序前的系统初始化(启动文件)是一个东西吗?求解答,求解答,刚接触这个,搞不明白。

网友A:
bootloader是和主程序相独立的一段程序,存在芯片的不同区域。
有bootloader 可以通过指定的接口(串口或CAN或SPI)更新主程序,且不需专用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