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烧写,电压升高

楼主:
用STLink烧写程序,板子上自己焊的,以前烧写程序都没问题,现在烧写程序出现情况

板子上有程序,插上STlink之后过一会,单片机就死机,测量电压发现本来是3.3V的电压,变成4V左右,单片机程序挂掉,

MDK中可以看到STLink Debugger,并且有设备名称,但是点了下载也没反应,再看就设备未连接了。

网友A(2020-04-25):
可能是外部电压输入的,把第5脚断开看看,咱现在一般 用SWD烧录了,就用三条线:GND, SWDIO, SWCLK

网友B:
电源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建议多放点电路图出来,这看不出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