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资料]
AC7801x电机相关资料

楼主:
电机文档:
ATC_AC78xx_Motor_Debug_Guide_CH.pdf (1.35 MB)
ATC_AC78xx_MotorApp_Development_Guide_CH.pdf (1.31 MB)
ATC_AC78xx_MotorLib_Development_Guide_CH.pdf (726.86 KB)
ATC_AC78xx_Motor_Demo_Board_Guide_CH.pdf (1.3 MB)
电机DEMO板硬件资料:
电机软件:
小圆板解决方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3498-1-1.html

网友A(2020-04-21):
发个无感方波的例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无感方波的例程呗

例程中App_BLDC_Bemf就是无感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中App_BLDC_Bemf就是无感方波

App_BLDC_Bemf这个没找到
是不是方波和foc在一个工程里???
有没有只有方波的工程 代码感觉有点复杂    我想看看你们的无感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中App_BLDC_Bemf就是无感方波

App_BLDC_Bemf在哪里下载???  为什么我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_BLDC_Bemf在哪里下载???  为什么我没找到

网友A:
无感方波是开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方波是开环启动???

调用我们的lib可以支持脉冲注入法预定位,预定位后开环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用我们的lib可以支持脉冲注入法预定位,预定位后开环启动

有没有方波量产的demo  软硬件都有的那种呢
lib也不太会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用我们的lib可以支持脉冲注入法预定位,预定位后开环启动

传个例程呗   我有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个例程呗   我有硬件

您已经有电机demo板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已经有电机demo板啦?

有你们的芯片
我自己画了个芯片板
母版是功率器件板
这样方便做各种测试  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已经有电机demo板啦?

类似MM32的那种电机低压开发板 那种方式的

网友A:
传个只有无感方波的例程呗
最好是方波和foc都是单独的例程
这样降低入门门槛  其他工程师看不懂  那就 只能你们自己玩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个只有无感方波的例程呗
最好是方波和foc都是单独的例程
这样降低入门门槛  其他工程师看不懂  那就 只 ...

不错的建议,无感FOC,HALL FOC有单独的例程。你的项目确定是用方波吗,这个还在继续完善中。

网友B(点评):
可以无感FOC和FOC的单独例程的法出来吗?现在有小圆板,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的建议,无感FOC,HALL FOC有单独的例程。你的项目确定是用方波吗,这个还在继续完善中。 ...

是的   对噪音要求不太高  方波也发个吧

有脉冲注入预定位   启动不要反转的那种就行

网友C(2021-01-04):
有RSM的控制demo吗?
高压开板板的资料在哪里可以下载 ?

网友D(2021-11-07):
用哪个软件可以打开PCB和原理图

网友D:
领导 这开发板电源是几个意思,分两路两种电压,然后混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