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然...

楼主(2020-04-21):
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然后根据已知量计算出哪些元件参数?

楼主:
这个电阻是如何选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有可能负载RL不接,则Izd会变大,以不让ZD过电流以及过功率,或者者改选更大规格,通常讲几瓦特,4分之1 ...

先定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