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串口配置同时开启接收与发送中断,为何初始化时会死

楼主(2020-04-21):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这样简单的描述问题也只能得到楼上的简单回答

网友C:
如果是STM32的单片机,我猜应该是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初始化函数有问题,具体啥问题得看你的源码。第二,是否写有中断函数,函数处理是否有问题。第三,硬件是否有连接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问这种问题,最好直接上图上代码,不然谁理你哦

网友D:
中断程序没有处理相应标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