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楼主(2020-04-21):
汇总如下:0.  开箱,让你一次看个够
1.安装mm32_devkit_set
2.LED、串口2、ADC测试
3.移植RT-Thread 到MM32L0平台
4.测试RT-Thread 的kprintf

0.  开箱,让你一次看个够

楼主:
1.安装mm32_devkit_setup
为什么要安装mm32_devkit_setup?肯定是使用keil MDK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MM32-Link啊!
安装需要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win7),据听说有的同学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导致MM32-Link不可以使用。

楼主:
安装完成后,MM32-LinK轻松使用!

楼主:
2. LED、串口、ADC测试
先来LED测试,不废话,直接上代码,官方也太不走心了,明明要点亮LED1LED2,为啥LED3LED4亮了,是不是PCB丝印打错了……………………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LED1_ON();
                        LED2_ON();
    }
}

楼主:
修改一下引脚,好了,这样才对嘛!
//修改前:
#define LED1_Port  GPIOB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2_Port  GPIOB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4
#define LED3_Port  GPIOB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3
#define LED4_Port  GPIOA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_15

//修改后:
#define LED1_Port  GPIOA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15
#define LED2_Port  GPIOB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3
#define LED3_Port  GPIOB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4
#define LED4_Port  GPIOB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_5

楼主:
再来串口测试,注意CN4引出的串口时串口2,初始化串口2代码如下:
void UartInit_Loo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2, ENABLE);
    CFG_GPIO_Clock(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115200;
    //The word length is in 8-bit data format.
    U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No even check bit.
    U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ART_Parity_No;
    //No hardware data flow control.
    UART_InitStructure.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ure.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UART2,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Cmd(UART2, ENABLE);

    //UART2_TX   GPIOA.2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ART2_RX    GPIO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artSendGroup((u8*)printBuf, sprintf(printBuf, "UART OK!\r\n"));
}

楼主:
串口2的发送数据函数
//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UartSendGroup(u8* buf, u16 len)
{
    while(len--)
        UartSendByte(*buf++);
}

//发送字节函数
void UartSendByte(u8 dat)
{
    UART_SendData(UART2, dat);
    while(!UART_GetFlagStatus(UART2, UART_FLAG_TXEPT));
}

楼主:
接上串口线,开始测试

楼主:
已经可以打印数据啦…..

楼主:
调试完串口,下面开始测试ADC 啦!
ADC初始化函数如下:
//使能ADC1的时钟
void ADC_RCC_ClockSet(ADC_TypeDef* AD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ADCx == ADC1)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
}
//
static void ADCxSampleTimeConfig(ADC_TypeDef* ADCn, ADCSAM_TypeDef sampleTime)
{
    ADCn->CFGR &= ~ADC_CFGR_SAMCTL;
    ADCn->CFGR |= sampleTime;
}
//ADC1外设初始化
void ADC1BasicConfigWithParameter(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TypeDef* ADCn;
    ADCn = ADC1;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RCC_ClockSet(ADCn,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PRESCARE=ADC_PCLK2_PRESCARE_16;                     //ADC prescale factor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Continue;                             //Set ADC mode to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 data right-justified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ADCn, &ADC_InitStructure);
    ADCxSampleTimeConfig(ADCn, ADC_Samctl_13_5);
    ADC_Cmd(ADCn,ENABLE);                                                      //Enable AD conversion
}

void ADCxChannelEnable(ADC_TypeDef* ADCn, u32 channel)
{
    ADCn->CHSR &= ~(1 << channel);
    ADCn->CHSR |=  (1 << channel);
}

void ADC1ChannelConfigWithParameter(void)
{
    ADC_TypeDef* ADCn;
    ADCn = ADC1;
    ADCxChannelEnable(ADCn, ADC_Channel_1);
//    ADCxChannelEnable(ADCn,ADC_Channel_1);
//    ADCxChannelEnable(ADCn,ADC_Channel_2);
//    ADCxChannelEnable(ADCn,ADC_Channel_3);
}

void ADCxAssignPin(GPIO_TypeDef* GPIOx, u16 pi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CFG_GPIO_Clock(GPIOx,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Output spe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 mode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unsigned int ADC1_SingleChannel_Get(void)
{
    u16 puiADData;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Software start conversion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IT_EOC) == 0);
    ADC_ClearFlag(ADC1, ADC_IT_EOC);
    puiADData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return puiADData;
}

unsigned int Get_Adc_Average(uint8_t times)
{
    u32 temp_val = 0;
    u8 t;
    u8 delay;
    for(t = 0; t < times; t++) {
        temp_val += ADC1_SingleChannel_Get();
        for(delay = 0; delay < 100; delay++);
    }
    return temp_val / times;
}

void ADC1PinConfigWithParameter(void)
{
    //customer can change below config based Pin assign
    //sample No.1
    ADCxAssignPin(GPIOA, GPIO_Pin_1);
    //ADCxAssignPin(GPIOA, GPIO_Pin_4);
    //ADCxAssignPin(GPIOA, GPIO_Pin_5);
    //sample No.2
    //ADCxAssignPin(GPIOA, GPIO_Pin_4);
    //ADCxAssignPin(GPIOA, GPIO_Pin_5);
    //ADCxAssignPin(GPIOA, GPIO_Pin_6);
}

网友A:
不是丝印错了,是官方提供的软件是别的片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丝印错了,是官方提供的软件是别的片子的

应该是的哈

楼主:
读取板卡上Ain0 RV1电位器ADC数据,具体·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DCVAL;
        float fValue;
    delay_init();
    LED_Init();
    UartInit_Loop();
        ADC1BasicConfigWithParameter();
    ADC1ChannelConfigWithParameter();
    ADC1PinConfigWithParameter();
    while(1)
                {
                        delay_ms(300);
            LED1_TOGGLE();
                        ADCVAL = Get_Adc_Average(5);
                        UartSendGroup((u8*)printBuf, sprintf(printBuf, "The AD value:"));
                        UartSendByte(ADCVAL%10000/1000+0x30);
                        UartSendByte(ADCVAL%1000/100+0x30);
                        UartSendByte(ADCVAL%100/10+0x30);
                        UartSendByte(ADCVAL%10+0x30);
                        UartSendByte('\n');
    }
}

楼主:
串口ADC的打印结果:

楼主:
3.移植RT-Thread到MM32L0平台
准备工作:RT-Thread 源码 MM32串口工程。
RT-Thread Nano 源码获取, Nano 去除了各种开发板的 BSP,保留了 OS 核心功能。下载地址:https://www.rt-thread.org/download/nano/rt-thread-3.1.3.zip下载好的 RT-Thread PackageRT-Thread Package 容量很小,我们直接将安装在 KEILPACK 目录下,然后将整个 RT-Thread 文件夹拷贝到我们的MM32串口工程里面。RT-Thread 文件夹目录如下:

楼主:
BSP:板级支持包;
components/finsh: RT-Thread 组件;
include: 头文件;
libcpu: 与处理器相关的接口文件;
src: RT-Thread 内核源码

楼主:
MM32串口工程上新建 RT-Thread 文件夹,并在该文件夹下新建 RT-Thread-Port、
RT-Thread-Source和 RT-Thread-Include 文件夹。

楼主:
将RT-Thread/3.1.3/src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新建的 RT-Thread-Source文件夹中。

楼主:
将路径 RT-Thread/3.1.3/libcpu/arm/cortex-m0/文件夹下的 context_rvds.S 文件和cpuport.c 文件复制到新建的 RT-Thread-Port 文件夹中。

楼主:
将路径RT-Thread\3.1.3\components\finsh 文件夹复制到新建的RT-Thread-Include 文件夹中,将路径 RT-Thread\3.1.3\include文件夹下的内容复制到新建的 RT-Thread-Include文件夹中。

楼主:
将路径RT-Thread/3.1.3/bsp文件夹下面的 rtconfig.hboard.c文件复制到到 user文件夹下

楼主:
Keil MDK 新建 RT-Thread-Source 与RT-Thread-Port 分组。

楼主:
向RT-Thread-Source分组添加文件,将 RT-Thread-Source文件夹的内容全部添加进去, 向 RT-Thread-Port 分组添加文件,将 RT-Thread-Port 文件夹的内容全部添加进去,不要忘记添加context_rvds.S 文件哦!

楼主:
向 User 分组中添加 rtconfig.h 和 board.c 文件

楼主:
最后就是将对应的头文件添加进去,将 RT-Thread-Include 文件夹的头文件路径添加进去。

楼主:
第一次尝试编译,看是否会报错,不出意料肯定很多错误, 这里提示不能打开RTE_Components.h头文件,

楼主:
原因是头文件 RTE_Components.h 是在 MDK 中添加 RT-Thead Package 时由 MDK 自动生成的,目前我们没有使用 MDK 中自带的 RT-Thread 的 Package,所以这个头文件不存在,如果包含了该头文件,编译的时候会报错,需要注释掉该头文件。

楼主:
再次编译,提示SystickHandler 函数重复定义,注释或者删除delay.c中的中断函数,使用RT-Thread的中断函数。

楼主:
修改rtconfig.h 文件, rtconfig.h 是直接从 RT-Thread/3.1.3/bsp文件夹下面拷贝过来的,该头文件对裁剪整个 RT-Thread 所需的功能的宏均做了定义,有些宏定义被使能,有些宏定义被失能,一开始我们只需要配置最简单的功能即可,要想随心所欲的配置RT-Thread 的功能,我们必须对这些宏定义的功能有所掌握
#define RT_THREAD_PRIORITY_MAX 8
//表示 RT-Thread 支持多少个优先级,取值范围为 8~256,默认为 32。
#define RT_TICK_PER_SECOND 1000
//表示操作系统每秒钟有多少个 tick 即是操作系统的时钟周期,默认为 1000,即操作系
统的时钟周期 tick 等于 1ms。
#define RT_ALIGN_SIZE 4
//表示 CPU 处理的数据需要多少个字节对齐,默认为 4 个字节
#define RT_NAME_MAX 8
//表示内核对象名字的最大长度, 取值范围为 2~16,默认为 8。
#define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Thread 组件初始化,默认使能
#define RT_USING_USER_MAIN
//使用用户 main 函数,默认打开
#define RT_MAIN_THREAD_STACK_SIZE 512
// main 线程栈大小,取值范围为 1~4086,单位为字节,默认为 512
#define RT_DEBUG_INIT 0
//调试配置。包括了内核调试配置,组件调试配置和线程栈溢出检测,目前全部关闭
#define RT_USING_TIMER_SOFT 0
//软件定时器配置,目前关闭,不使用软件定时器
#define RT_USING_SEMAPHORE
//内部通信配置,包括信号量、互斥量、事件、邮箱和消息队列,根据需要配置
#define RT_USING_SMALL_MEM
//内存管理配置
#define RT_USING_CONSOLE
//控制台配置。控制台即是 rt_kprintf()函数调试输出的设备,通常使用串口。

楼主:
修改 board.c, board.c 是直接从 RT-Thread/3.1.3/bsp 文件夹下面拷贝过来的,里面存放的是与硬件相关的初始化函数,
static uint32_t _SysTick_Config(rt_uint32_t ticks)
//相关的寄存器定义和初始化函数,这个是跟处理器相关的,直接使用固件库函数,将其注释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RT-Thread 堆配置,如果同时定义了 RT_USING_USER_MAIN 和 RT_USING_HEAP 这两个宏,表示 RT-Thread 里面创建内核对象时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方案。
void rt_hw_board_init()
//RT-Thread 启动的时候会调用一个名为 rt_hw_board_init()的函数,从函数名称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用来初始化开发板硬件的,比如时钟,比如串口等。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SysTick 中断服务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RT-Thread 所有跟时间相关的事情都在里面处理

楼主:
user 目录下新建一个 board.h 头文件,用来包含ALD固件库和相关的头文件。内容如下:
#ifndef __BOARD_H__

#define __BOARD_H__

//MM32L0 HAL固件库头文件

#include "mm32_device.h"

#include "hal_conf.h"

#include <rtthread.h>

/******************************板级驱动**********************/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uart2.h"

/***********************************************************/

//函数声明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include "ald_cmu.h"

#endif

楼主:
修改board.c 中的代码,具体如下:
#include "board.h"
#include <rthw.h>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define RT_HEAP_SIZE 1024
static uint32_t rt_heap[RT_HEAP_SIZE];        // heap default size: 4K(1024 * 4)
RT_WEAK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WEAK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HEAP_SIZE;
}
#endif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your board.
*/
void rt_hw_board_init()
{
        /* System Clock Update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初始化系统时钟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CONSOLE) && defined(RT_USING_DEVICE)
        rt_console_set_device(RT_CONSOLE_DEVICE_NAME);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ndif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enter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 leave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leave();
}

楼主:
折腾了一晚上,竟然RTThread就成功移植到MM32L0平台上了,后面会对其测试,大家期待吧!

楼主:
4.测试RT-Thread 的kprintf
创建线程任务1,实现对LED的翻转操作,其中还加入了rt_kprintf打印功能,main.c的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board.h"
#include "rtthread.h"
struct rt_thread led0_thread;
rt_uint8_t rt_led0_thread_stack[1024];
void task1(void *parameter);
int main()
{
  rt_kprintf("The Project is ES32F0654 RT-Thread Demo.........\r\n");
  rt_thread_init(&led0_thread,"led0",
                       task1,RT_NULL,&rt_led0_thread_stack[0],
                       sizeof(rt_led0_thread_stack),3,20);
  rt_thread_startup(&led0_thread);
}

void task1(void *parameter)
{
        while(1)
        {
                LED1_TOGGLE();
                rt_thread_delay(500);
                rt_kprintf("LED1_Thread running.........\r\n");
        }
}

楼主:
Board.c中需要对串口USART2进行初始化操作。

楼主:
添加重映串口控制台到rt_kprintf,具体代码如下: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const char *str)
{
  rt_enter_critical();
        while(*str!= '\0')
        {
           if(*str == '\n')
                 {
                          UART_SendData(UART2, '\r');
while(!UART_GetFlagStatus(UART2, UART_FLAG_TXEPT));
                 }
                  UART_SendData(UART2, *str++);
                  while(!UART_GetFlagStatus(UART2, UART_FLAG_TXEPT));
        }
        rt_exit_critical();
}

楼主:
烧写代码测试:串口打印出线程的信息,同时LED1在循环闪烁。RT-Thread基于MM32L0 Demo基本完成!

网友B:
支持,很详细。
不过你为啥用`&rt_led0_thread_stack[0]`而不是用`rt_led0_thread_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很详细。
不过你为啥用`&rt_led0_thread_stack[0]`而不是用`rt_led0_thread_stack` ...

习惯这样用啦,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