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和外挂的串行flash

楼主(2020-04-21):
ESP8266为什么要外挂串行flash?是用来保存WiFi要传输的数据还是有别的作用?

网友A:
这东东是要连接到网络的,没有外挂FLASH,用户辛辛苦苦设置的参数断电一下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网友B:
它内部只有bootloader,没有Flash,所以Flash只能外挂。同时,所有参数设置都保存到外挂Flash。

网友C:
8266没有内置flash。目前很多厂商也推出这样的MCU,片内没有flash,从外部flash启动。因为成本低,外置flash便宜容量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