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充电时间常数计算

楼主(2020-04-21):
各路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图1的电容充电时间常数为:(R1+R3)//R2*C1=7/8ms; 按5RC充满时间为4.375ms,用multium仿真也差不多,我想知道,如果按图2充电,C1的时间常数跟上述一样,但是C2的时间常数如果按:(R1+R2)//R3*C2算,与仿真出来的时间对不上,不知道C2的时间常数怎么算,谢谢!!C:\Users\LJ\Desktop\图1.bmpC:\Users\LJ\Desktop\图2.bmpC:\Users\LJ\Desktop\图1仿真.bmp

网友A:
按MIT电容开路计算法,算某个电容的时间常数,其他电容视作开路,独立的电压源视作短路,独立的电流源视作开路,这个电容当作一个电流源,计算这个电流源二端的电压,计算的电压除以电流源等于等效电阻R,RC积就是这个电容的时间常数,可看实用模拟电路设计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MIT电容开路计算法,算某个电容的时间常数,其他电容视作开路,独立的电压源视作短路,独立的电流源视作 ...

请问按您说的,C2的充电时间怎么算呢

@LJ121 :你这个不叫C2的时间常数吧,没有消掉C1的影响啊。
@LJ121 :6*1=6MS
将电源看做短路,C1看做开路,C2的等效电阻是不是 :R3//(R1+R2)=6KΩ; 5RC=30ms,但仿真的结果只有9ms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下,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B:
这样算出的套=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