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看不懂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4-21):
/* 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法控制IO */
#define        digitalHi(p,i)                        {p->BSRR=i;}                        //设置为高电平
#define digitalLo(p,i)                        {p->BRR=i;}                                //输出低电平
#define digitalToggle(p,i)                {p->ODR ^=i;}                        //输出反转状态

/* 定义控制IO的宏 */
#define LED1_TOGGLE                digitalToggle(macLED1_GPIO_PORT,macLED1_GPIO_PIN)
#define LED1_OFF                digitalHi(macLED1_GPIO_PORT,macLED1_GPIO_PIN)
#define LED1_ON                        digitalLo(macLED1_GPIO_PORT,macLED1_GPIO_PIN)

#define LED2_TOGGLE                digitalToggle(macLED2_GPIO_PORT,macLED2_GPIO_PIN)
#define LED2_OFF                digitalHi(macLED2_GPIO_PORT,macLED2_GPIO_PIN)
#define LED2_ON                        digitalLo(macLED2_GPIO_PORT,macLED2_GPIO_PIN)

#define LED3_TOGGLE                digitalToggle(macLED2_GPIO_PORT,macLED3_GPIO_PIN)
#define LED3_OFF                digitalHi(macLED2_GPIO_PORT,macLED3_GPIO_PIN)
#define LED3_ON                        digitalLo(macLED2_GPIO_PORT,macLED3_GPIO_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