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能用吗?

楼主(2020-04-21):
大家看看我这个电路能用吗?IO 1 2 3都输出5V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因为不知道哪个输出,因此接到一起驱动继电器,不知道这个电路会不会对芯片有影响。
ps:目前不知道芯片引脚内部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输出一个高,一个低,怎么办,只要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大于启动电压,就是可以的。

网友B:
同意楼上坛友的意见  电位相互影响如何处理

网友C:
随便用,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是0.7V,也就是不管你哪一路输出驱动,最后其它不输出的IO口假设是设置成了输入,那也只有0.7V的电压,如果是输出L,那消耗也就0.7V/0.5K = 0.014mA,没啥影响

楼主:
我也是不知道电位影响会不会大到特别影响寿命。就怕用三五个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用,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是0.7V,也就是不管你哪一路输出驱动,最后其它不输出的IO口假设是设置成了输入, ...

是0.7V/1K=0.1mA吧。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对芯片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0.7V/1K=0.1mA吧。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对芯片有影响

应该会对寿命有0.001ppm的影响

网友E:
在每个IO口接一个防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