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LINK 不能用怎么办?

楼主(2020-04-21):
USB驱动已安装,但弹窗
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不是USB驱动的问题,是有个软件你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USB驱动的问题,是有个软件你没有安装。

请问是哪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3138-1-1.html
看我这个贴

pack已经安装,但不出现MM32系列芯片怎么办?

网友B:
有个mm32_devkit_setup.zip,你应该是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mm32_devkit_setup.zip,你应该是没有安装

这个安装了

网友C:
换个J-Link,哪怕是xxx-OB版,也比mmLink强。洒家掉坑过!

网友D:
应该是没选对芯片,在debug里的flash download项再重新选一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