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电压精度问题

楼主(2020-04-21):
stm32自带的ADC采集电压精度准确吗?高精度电压采集能用吗?是否需要外接电路来进行滤波?还是需要用到AD采集算法?

网友A:
一般的应用精度还是够用的。至于滤波方面,一般是硬件+软件,单靠一方面是不可能的。不仅滤波需要注意,电源稳定性也要注意,尤其一百脚以上封装带有参考的电源引脚部分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