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
如图所示,连接成功后,但是编程按钮是灰色的,怎么回事呢?
另外好像不支持Keil上烧录

网友A(点评):
这个软件要用完整版的gd-link才可以下载,板载的gd-link是阉割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下载时候提示了,选择连续下载可以使用,不过坑爹。要自己拔了线。

楼主(2020-04-21):
发现这样也可以下载。。。。真神奇。

网友B:
CMSIS-DAP是ARM官方开源的调试协议,GDLink就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SIS-DAP是ARM官方开源的调试协议,GDLink就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嗯,是的,发现了。之前没好好读官方手册说明。

网友C:
没想到还有这个,有没有这个仿真器的资料,DIY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