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控制液晶屏

楼主:
指南者----这个操作液晶屏,要写命令往0x60000000地址写内容,要写数据往0x60020000写内容。是一直往一个地址写内容吗?没新一条语句执行就覆盖原来写的内容,还是会自动往下一个地址写数据?
如果一直往一个地址写数据,不断覆盖,那是不是液晶屏控制器会自动在每传来一个数据之后,把数据存到液晶屏控制器的相应寄存器?

网友A(2023-06-30):
总线方式的这个地址其实是控制液晶屏上RS(A0)脚的高低电平, 从而控制写入的数据是指令还是数据,
这个处理的前提是要在硬件线路上让那个“2”的地址线A17(从低位数第18根)接到液晶屏上的RS(A0)脚上
具体液晶屏上的寄存器位置或显示数据的坐标,由专门的寄存器来设置,显示数据坐标也一般会自动加1的,这也视各液晶屏控制IC的功能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