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鼠标问题

楼主(2020-04-21):
请教各位,小弟想用单片机读取市面上的USB鼠标 ,读到左右键的状态拦截(做其他处理用不向PC端发送),其他功能正常使用,可以提供个思路吗?

网友A:
你的单片机要支持USB HOST功能;通过抓取数据包,解码,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或是移动。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B:
你要用到2个USB口?一个USB做HOST,读USB鼠标的信息拦截有用的信息,另一个USB做Slaver,把不需要拦截的信息转发给PC。可以去了解一下VN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