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闪烁的次数问题,很奇怪.求大神解释下,谢谢!!

楼主:
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红灯闪烁5次之后,黄灯闪烁5次,最后绿灯一直闪烁。

三盏分别由不同的IO控制,IO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我写的程序是这样子的:

main()
{
unsigned int  a,b;
for(a=0;a<5;a++)
  {
    R_LED=1;    //  红灯, 高电平点亮
    delay(1000);
    R_LED=0;
    delay(1000);
  }

for(b=0;b<5;b++)
   {
    Y_LED=1;    //  黄灯, 高电平点亮
    delay(1000);
    Y_LED=0;
    delay(1000);
   }

  while(1)
  {

    G_LED=1;    //  绿灯, 高电平点亮
    delay(1000);
    G_LED=0;
    delay(1000);

}

   }

}

问题:烧录进单片机之后,只有红灯一直在闪,程序根本就没有往下走,各位大神有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现象,换了很多块单片机烧录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