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中断,为什么清完中断后要进行两次配置DMA

楼主(2020-04-22):
要求不用串口中断,通过DMA中断来实现串口接发,就是收到什么,发什么,DMA配置如下#define  DEBUG_USARTx                   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 串口对应的DMA请求通道
#define  USART_TX_DMA_CHANNEL     DMA1_Channel4
// 外设寄存器地址
#define  USART_DR_ADDRESS        (USART1_BASE+0x04)
// 一次发送的数据量
#define  SENDBUFF_SIZE           1

void USARTx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开启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NVIC_Config();
                // 设置DMA源地址: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_DR_ADDRESS;
                // 内存地址(要传输的变量的指针)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endBuff;
                // 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传输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
                //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DMA模式,一次或者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优先级: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配置DMA通道
                DMA_Init(USART_T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禁止发送
                DMA_Cmd (USART_TX_DMA_CHANNEL,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传输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
                //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DMA模式,一次或者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优先级: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配置DMA通道
                DMA_Init( 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接收
                DMA_Cmd ( DMA1_Channel5,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DMA_IT_TC,ENABLE);  //配置DMA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
}
然后中断函数: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5))
    {
                DMA_Cmd (DMA1_Channel5,DISABLE);//禁止接收
                DMA_Cmd (DMA1_Channel4,ENABLE);//使能发送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判断DMA是否传输完成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        //清理传输标志位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5);
                USARTx_DMA_Config();
                USARTx_DMA_Config();
                flag=1;

    }

}

然后要进行两次USARTx_DMA_Config();才能做到要求
进行一次配置,发送数据包才收到第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