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板子,关于SRAM 时序及寄存器的困惑,请大师帮忙缕缕我哪个地方理解错了

楼主(2020-04-22):
霸道板子

以读时序为例
模式A 读时序
          ________________
NO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ADDSET+1)          (DATAST+1)         2HCLK
        |<--------------------> <----------------------->| <----------->|
            地址建立时间           数据保持时间    从这里数据有效后就可以读取了
我的理解:
(ADDSET+1) :地址建立时间  与IS62芯片时序同样,在OE为高期间为地址建立时间
(DATAST+1): 数据保持时间                                  在OE拉低直到DATA VALID有效才可以读取数据

我又看寄存器:
SRAM/NOR闪存片选时序寄存器 1…4 (FSMC_BTR1…4)
DATAST:数据保持时间 (Data-phase duration)
0000 0000:保留
0000 0001:DATAST保持时间=2个HCLK时钟周期
ADDSET:地址建立时间 (Address setup phase duration)
0000:ADDSET建立时间=1个HCLK时钟周期
1111:ADDSET建立时间=16个HCLK时钟周期(这是复位后的默认数值)。

我的理解:
ADDSET设置为1 时,其实是2个HCLK时钟周期
ADDSET设置为3 时,其实是4个HCLK时钟周期

DATAST设置为1时,其实是2个HCLK时钟周期
ADDSET设置为3 时,其实是4个HCLK时钟周期

我看库函数里面是这样的
FSMC_Bank1->BTCR[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Bank+1] =
            (uint32_t)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FSMC_AddressSetupTim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FSMC_AddressHoldTime << 4) |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FSMC_DataSetupTime << 8) |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6) |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FSMC_CLKDivision << 20) |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FSMC_DataLatency << 24) |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FSMC_AccessMode;

是直接把我们写的ADDSET值写进FSMC_BTR1的 位3:0  ADDSET:地址建立时间

那么在计算的时候:                                                                       ADDSET  = 0
(ADDSET+1) :地址建立时间   -------------    ADDSET +  1   > 0ns   =====>    ( 0 + 1)  + 1 =   2HCLK  = 27.6 ns  > 0ns

                                                                                                   DATAST = 1
(DATAST+1): 数据保持时间      -----------    DATAST + 1  > 25ns   =====>   ( 1 + 1 ) + 1 =   3HCLK   = 41.4 ns  > 25ns

我 在 (ADDSET+1)地址建立阶段, ADDSET的值设置为1时,在计算时需要加1,因为
ADDSET:地址建立时间 (Address setup phase duration)
0000:ADDSET建立时间=1个HCLK时钟周期
1111:ADDSET建立时间=16个HCLK时钟周期(这是复位后的默认数值)。

这个地方我感觉我理解的对呀,懵逼了,请大师帮我缕缕思路吧

老师写的
//1.  ADDSET+1+DATAST+1 +2 >55ns
//2.  DATAST+1  > 25ns
//3.  ADDSET+1 > 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