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里面啥都没写,也能让LED灯亮!!

楼主(2020-04-22):
我下载了教程配套的程序,不知道怎么改的,只要一烧程序,LED灯就亮,不管main.c里面写的啥。。。

网友A:
如果没有配置,单片机初始化后默认输出高电平!应该LED驱动电路是高电平亮,低电平灭。

网友B:
main.c里先把LED连接的引脚置0 想亮的时候再置1

网友C:
led灯亮又怎么了?离开单片机它就不亮了吗?

网友D:
看硬件,可能是io浮空的时候,被当做高电平或低电平,产生了电流,从而电流led。

网友E:
说不定是电源指示灯

网友F:
说明你只管学软件,硬件啥都不懂。
记住了,学MCU软件,估计初中毕业就可以学,真正学会模拟电路等硬件知识,大学基础课是必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明你只管学软件,硬件啥都不懂。
记住了,学MCU软件,估计初中毕业就可以学,真正学会模拟电路等硬件知识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