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使用外部中断方式如何去除抖动?

楼主(2020-04-22):
按键用查询法时,可以用延时去抖动。那用外部中断时,如何解决去抖动的问题?

网友A:
定时器或者延时

进中断后,关闭外部中断,同时启动一个50ms的定时器,退出外部中断。50ms定时到时,判断这个外部中断引脚的电平 ,确定是否为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