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如何单独控制相同的从设备

楼主(2020-04-22):
RS485控制多个从设备,从设备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意味着从设备地址都是一样的?

这是后该怎么控制单独控制我想控制的从设备呢 ,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从设备肯定是地址不一样,不然你怎么区分从设备

网友B:
从设备如果都是挂主机上,则不可能是一个地址,否则就不存在多个从设备概念了。
485总线是一个典型的一主多从设备,主机必须是一个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而从机是按照地址来划分的,一旦主机呼叫对应地址的从机,就从该时刻建立一对一的485通信,而从设备,在没有主机通信需求时候,是不允许占用总线的,所以,非对应地址的从机,在非通信时间,都是高阻挂在总线上而已。

网友C:
从设备地址是不能一样的。一样的设备他们有地址寄存器,这个是可以配置的。每个从设备地址不同才能挂在一个485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