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通过按键调节PWM的输出占空比呢?

楼主(2020-04-22):
现在在做PWM实验,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想通过按键来改变PWM的输出,比如说,KEY1键使PWM占空比增大,KEY2键使PWM占空比减小。
我现在使用按键将PWM的跳变值传入函数TIM3_Mode_Config()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网友:
如果time 配置好了,应该是函数没调用对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stm的话是TIM_SetComparex(TIMn,val);  x是通道编号,n是TIM编号
GD的话是TIMER_ComparexConfig(TIMERn,val);x是通道编号,n是TIM编号

网友A(点评):
val 是你要改变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