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怎样滤除掉电源中的杂波

楼主:
这是一个5v转3.3V的电路,3.3v给芯片供电,芯片控制一个电磁继电器,mos管防反接作用。5V是5V 1A的电源适配器供电,电源适配器与220v市电之间接一个单刀双掷开关。
现在的情况是当使用单刀双掷开关时,5v输入出与3.3v输出处,均有一个杂波出现(不知道杂波属于什么杂波),该杂波造成芯片的重启

抱歉不能上传全部电路
我的认为是开关造成的这种现象,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
解决的方向是否是对电源进行滤波,针对这种直流的电源滤波选用的器件有什么要求(电容必须用X电容还是电解电容还是普通电容就好),有什么计算方法计算或仿真方法可以计算出所加电容的容值?
不懂得东西太多了,希望大神赐教,谢谢了

楼主(2020-04-23):
顶一下,给个思路也行

网友A:
是5V1A适配器的原因引起的,开关一下,本来适配器不应该有杂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