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与etherCAT的目标跟踪平台

楼主(2020-04-22):
(图片)

楼主:
    在动作识别和人机交互领域:美国微软公司开发的Kinect系统,如图1-3所示,该
系统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的颜色信息,通过红外传感器采集图像深度信息,然后对两种
信息进行融合,以实现对人类手势、姿态的识别与跟踪,进而根据相关手势、姿态控制
游戏主机。目前该系统成功商业化运用于体感游戏领域。

网友A:
楼主这是又来介绍ethercat的专题了》》》》

网友A:
学习学习!来点干货吧!

楼主:
    综上所述,本文以目标跟踪技术与工业以太网技术为基础,设计基于工业以太网
EtherCAT的目标跟踪平台,为目标跟踪技术在工控领域的应用系统开发奠定基础,并
可提供一个检验目标跟踪算法精度与鲁棒性的平台。基于工业以太网EtherCAT的目标
跟踪平台的工作内容如下:研究一种跟踪精度与实时性都较高的目标跟踪算法;实现工
业以太网EtherCAT的通信;实现目标跟踪平台的伺服运动控制。

楼主:
    在基于工业以太网EtherCAT目标跟踪平台总体框架的基础上,通过EtherCAT主站
和伺服运动控制系统两大部分程序的开发,实现目标跟踪平台的功能。其中EtherCAT
主站程序运行在带标准以太网卡的PC机上,伺服控制程序运行在DSP多轴运动控制卡
上。目标跟踪平台软件总体方案如图2-2所示。

楼主:
    如图2-2所示,EtherCAT主站中目标跟踪程序调用EtherCAT通信主站驱动程序,
将跟踪目标中心点坐标数据传递给后台运行的EtherCAT通信主站驱动程序;EtherCAT
通信主站驱动程序将目标中心点坐标数据当作伺服控制数据封装成EtherCAT数据报文
并发送到伺服运动控制系统的核心DSP多轴运动控制卡;最后由运动控制卡上运行的
DSP功能软件接收伺服控制数据并经相关运算后伺服控制二维运动平台。

网友A:
干货。。。学习一下

楼主:
    硬件方面,如图2-1所示,目标跟踪平台的EtherCAT主站是指带标准以太网卡的
PC机构成的EtherCAT主站。固定在二维运动平台通过通用串行总线(USB)连接
EtherCAT主站,反馈目标的图像信息。EtherCAT主站通过100BASE-TX规范的网线连
接底层的伺服运动控制系统,发送目标位置信息数据。
    软件方面,如图2-2所示,目标跟踪平台的EtherCAT主站主要实现了目标跟踪算
法处理与EtherCAT主站的数据通信两大功能,通过在EtherCAT主站进行程序开发实现。
EtherCAT主站程序包括目标跟踪程序和EtherCAT通信主站驱动程序,其中目标跟踪程
序由Matlab+C++混合编程构建,EtherCAT通信主站驱动程序采用C++语言编写,生成
动态链接库(DLL)并编译成1V}X文件格式,供目标跟踪程序当作LV}X C Matlab
Executable)函数直接调用。

网友B:
DSP 现在开发起来 不简单啊

楼主:
    目标跟踪程序处理完每一帧图像,计算出当前帧图像的目标中心点像素坐标数据
后,需要将坐标数据作为伺服控制数据发送到DSP多轴运动控制卡,以实现对二维运
动平台的伺服控制,进而使得固定在二维运动平台上的摄像头实时跟踪目标。
    目标跟踪程序的运行平台是配备标准以太网卡NIC C Network Interface Card )的PC
机,通过EtherCAT通信实现PC机与DSP多轴运动控制卡之间的数据通信。在EtherCAT
通信中配备标准以太网卡的PC机被称作EtherCAT主站,在主站上开发主站驱动程序并
编写通信接口函数,实现EherCAT主站数据通信。EtherCAT通信协议栈如图3-7所示,
其中主站控制程序代表目标跟踪程序,主站框中小方框部分代表EtherCAT通信主站驱
动程序。

网友C:
请问一下 这个是基于DSP开发的协议栈吗?

楼主:
    伺服控制是指执行机构跟随输入指令进行定位,当有输入指令时执行机构就动作;
没有输入指令时执行机构就保持静止。典型的伺服运动控制系统包括运动控制卡、伺服
驱动器和永磁同步电机(又称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存在转矩控制、速度控制和位置控
制等三种控制方式:其中转矩控制和速度控制都是模拟量控制,运动控制卡的运算量小;
位置控制的输入量是数字脉冲,脉冲频率控制电机速度,脉冲数控制电机转动角度,对
电机的速度和转角都有控制要求。由于现代伺服控制任务对定位精度要求不断提高,因
此对控制器的运算速度与内存提出更高的要求。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因其优异的计
算能力(体现在运算速度快与运算函数库丰富)、丰富的伺服控制功能和成本低廉而广
泛的被采用为运动控制卡的主控芯片[[52],德州仪器(TI)公司推出的型号为
TMS320F2833 5的DSP就是特别针对工业控制领域而推出的,运算主频快、外设资源丰
富,满足了本文目标跟踪平台的伺服控制任务需求[[53]

楼主:
    在DSP功能软件中,主程序main()主要实现:DSP的初始化包括系统控制与系统
时钟的初始化、中断标志清除、通用I/O初始化以及相关外设寄存器初始化等;ET1100
的初始化包括寄存器初始和通信变量初始化;全局变量初始化;中断初始化。DSP功能
软件开启了两个中断:外部中断和定时器0中断,中断服务程序分别为过程数据接收外
部中断服务程序XINTl LSB(void)和定时期0中断服务程序'IID}IERO ISR(void)。伺服控
制程序和编码器反馈数据接收程序分别在XINTl LSBwoid)和'IID}IERO ISR(void)中实
现。被初始化的DSP外设功能模块包括:同步串行通信SPI模块、脉冲宽度调制PWM
模块、增强正交编码脉冲QEP模块。

楼主:
    由于目标跟踪算法在每帧图像定位目标时用到的迭代次数不定,且摄像头是非线性
系统,所以目标跟踪程序计算出每帧图像目标中心点像素坐标(X, y)的时间周期不固
定,从而调用EtherCAT通信主站驱动程序的周期也不固定。因此相对应的EtherCAT数
据通信时间周期也不固定,因此是非周期性数据通信。
    当新的有效EtherCAT数据帧经过从站控制芯片ET1100时,EtherCAT从站会将目
标中心点数据从EtherCAT报文的数据区抽取目标中心点坐标数据并通并存入ET1100
的双端口RAM区,然后ET1100设置好的引脚会产生电平变化。ET1100产生电平变化
的引脚与DSP的外部中断1引脚相连,DSP功能软件产生外部中断,执行过程数据接
收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为PDOIrq(),在中断服务程序PDOIrq()中DSP通过SPI通信读取
ET1100的双端口RAM事先约定好的地址,获得目标中心点坐标数据。
    过程数据接收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为PD OIrqU,首先调用SPI读操作程序SpiReadU
读取EtherCAT主站发送的目标中心点坐标数据。其次因为目标中心点坐标数据是4字
节的浮点型数据,根据浮点型数据逆序存储的特点,需要将SPI通信读回的目标中心点
坐标数据按照浮点型数据的储存顺序重新整合。最后调用伺服控制程序ServoControl(),
并将整合好的浮点型目标中心点X, Y坐标数据传递给伺服控制程序。

楼主:
请问一下,这里又一个地方,不是十分明白。请问 这个模型,单纯的在matlab 里面可以做仿真吗?

楼主:
    通过读取编码器反馈数据,可以确定伺服电机的旋转量及旋转方向,进一步的还可
以确定二维运动平台的运动量。采用DSP的增强正交编码脉冲QEP外设模块,通过QEP 1
和QEP2两个通道分别读取二维运动平台X, Y轴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息。
    增量式编码器码盘旋转过程中,能输出QEPA和QEPB两个信号。QEPA与QEPB
在通常情况下有900的相位差,大多数光电编码器定义电机顺时针旋转为QEPA比QEPB
相位超前9000
    本文采用DSP的QEP外设模块的正交时钟模式来读取编码器信息,检测QEPA信
号和QEPB信号并判断两者相位关系决定输入轴的旋转方向以及位置计数脉冲个数。例
如顺时针旋转时QEPA信号比QEPB信号超前900, QEP正交译码器产生频率为QEPA,
QEPB四倍频的正交时钟信号(QCLK),同时产生高电平的方向计数信号(QDIR );反
之亦然。正交时钟与方向译码关系如图4-11所示,其中QPOSCNT为 QEP模块的位置
计数器寄存器。正交译码器真值表如表4-1所示。QEP外设模块初始化在DSP的初始
化中完成。
    设定定时器。周期为O.ls,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编码器反馈数据接收程
序;并将编码器反馈数据储存在动态内存中,便于后期的数据导出与处理。编码器反馈
数据可反映二维运动平台的运动量,并可作为衡量目标跟踪平台跟踪效果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