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速率问题

楼主(2020-04-22):
我想测的是快速采集ADC电压,但实际结果采集的速度不满意,想问问我该如何修改。
我做的实验是采集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三角波,将ADC转换的数值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下面是ADC的配置函数,采用一个ADC通道,中断转换6分频12M
#define                 macADC_SAMPLETIME_H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采样周期是1.5个周期
void ADCx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 ADC IO端口时钟
        macADC_GPIO_APBxClock_FUN ( macADC_CLK | macADC_GPIO_CLK, ENABLE);
        // 配置 ADC IO 引脚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ADC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初始化 ADC IO
        GPIO_Init(macAD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ADC工作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Mode_Config1()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打开ADC时钟
        macADC_APBxClock_FUN ( macADC_CLK, ENABLE );
        // ADC 模式配置
        // 只使用一个ADC,属于单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禁止扫描模式,多通道才要,单通道不需要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软件开启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转换通道1个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 初始化ADC
        ADC_Init(macADCx,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时钟N狿CLK2的6分频,即12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由宏定义的时钟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macADCx, macADC_CHANNEL, 1, macADC_SAMPLETIME_H);
        // ADC 转换结束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转换值
        ADC_ITConfig(macADCx, ADC_IT_EOC, ENABLE);
        // 开启ADC ,并开始转换
        ADC_Cmd(macADCx, ENABLE);
        // 初始化ADC 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macADCx);
        //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macADCx));
        // ADC开始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macADCx);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macADCx));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macADCx, ENABLE);
}

static void AD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中断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ADC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函数如下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 (ADC_GetITStatus(ADC1,ADC_IT_EOC)==SET)
                {
                        // 读取 ADC 的转换值
                        ADC_ConvertedValue[0]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printf("\r\n  %d \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ADC_IT_EOC);
}

通过串口的结果发现6-8个数值是一个来回,其中三角波的周期是300us,也就是一次ADC大概是30-50us之间。实验想要的ADC速度在5-10个us,实在是不知道该在哪个地方进行改进,还有不明白为什么一次ADC时间会这么长,理论上不是ADC一次14个周期也就是1.16us,与实际偏差这么大。
还有在设置上,发现6分频与8分频差别不大,以及1.5周期与13.5周期差别也不多,求大神解答我该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