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指点,就下面一个简单的函数,为什么灯老是亮灭亮灭呢?

楼主:
就这一个简单的函数为什么它老是亮灭亮灭。像加了while循环一样呢

int mai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GPIO_Pin= GPIO_Pin_2;
GPIO_InitSt.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

  delay_init();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lay_ms(1000);
}

网友A(2020-04-22):
程序不完整,然后,跑到delay_ms(1000);  就飞了,再然后,容错复位。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一个完整的主函数,必须在某个时间,让其有固定的运行段哪怕没事干你至少加一个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