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译通不过

楼主(2020-04-22):
.\Obj\JXKJ_BLDC.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C:\Keil_v5\ARM\RV31\LIB\RTX_CM3.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提示信息如上,有没有碰到过,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典型的路径错误。
不能打开Could not open file C:\Keil_v5\ARM\RV31\LIB\RTX_CM3.LIB  这个文件。
这个目录找不到: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一般解决这样问题,你把提示的RTX_CM3.LIB,拷贝到C:\Keil_v5\ARM\RV31\LIB\就可以解决。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是较早版本的win10,访问特定的目录需要权限,而编译器没有这个权限,找不到文件。一般对付win10,我们直接把编译器安装在非C盘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