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AD7705高精度采样

楼主(2020-04-22):
我遇到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当AD7705参考电压为1.225V的时候,采样分辨率是1/65536*1.225V=0.018mV。但是要想检测分辨率达到0.1μ欧的分辨率,恒流源输出最大的电流100A,端电压为0.1μ欧*100A=0.01mV,端电压比AD7705的采样分辨率都低,是不是采不到了呀?要是开关触点电阻有0.1μ欧的变化,AD7705是不是检测不出来呀?要是把AD7705内部增益变为128,量程就是1.225/128=9.57mV,采样分辨率是不是就会相应的变为1/65536*9.57mV=0.146μV,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识别0.1μ欧的变化了?

网友A:
你说的都正确 :-)

网友B:
1 你可以采用放大器
2 采样电阻用4线接法

网友C:
很好奇0.1μ欧得多大的金属片啊,我用相当大的一片都几十μ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