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438A XT2接入的晶振时,数据手册要求有几百欧,啥作用

楼主:
MSP430F438A XT2接入的晶振时,数据手册要求有几百欧,是指晶振的等效电阻和外部串联电阻之和要与5438A中的典型阻值一样吗,还是只是为了限制驱动晶振的电流?

村田晶振12MHZ参数

村田晶振12MHZ参数

5438A数据手册

5438A数据手册

网友A(2020-04-27):
电流是一个因素吧  还有匹配关系
这个个人觉得不重要,XT2应该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一个因素吧  还有匹配关系
这个个人觉得不重要,XT2应该是输出

就是不明白OAHF的典型值是200欧  是什么意思   而晶振的数据手册一般都是给30欧等  要求这两个电阻相等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一个因素吧  还有匹配关系
这个个人觉得不重要,XT2应该是输出

晶振的等效电阻小于MCU的典型值 是不是需要串联电阻  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的等效电阻小于MCU的典型值 是不是需要串联电阻  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

一般接一个1M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