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滑轮触控相关疑问

楼主(2020-04-22):
想请问下贵公司滑轮(滑条首尾相接),滑到滑轮最大量程(即最后一个通道)时,怎么处理首尾通道的变化量

网友A:
您好,非常专业的问题,应该说最大量程属于最后一个通道的最后一段,信号是逐渐减小的过程,而与此相衔接的第一个通道的信号量则是逐渐增大的过程,我们滑轮滑条的算法库内提供设置每个通道的分级数量以及触发信号量,同时为了让首尾通道更好的衔接,也做了首通道的级数校正补偿。通过这些参数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公式计算得出当前手指按压的位置和对应的级数。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非常专业的问题,应该说最大量程属于最后一个通道的最后一段,信号是逐渐减小的过程,而与此相衔接的 ...

是要分段处理吗,之前用过质心算法。
还有滑轮感觉没有起始点和终点的说法,想不清除怎么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