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压跟随,PN结温漂问题

楼主:
如果温度从30到60度,三极管电压跟随输出2脚E端 高了0.04V(示波器观察)。请问各位,有无简单的办法补偿这个温漂问题。

网友A(点评):
VBE温度糸数2MV/度降低,输出提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所以有无简单的办法补偿回来,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需要这么精密,方案还是要改的。本来是开环的,输出没法控制。

网友B(2020-04-22):
什么产品要用到这么精确的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产品要用到这么精确的电路啊?

高压隔离电源采样,这边0.04,计算实际电压后差很大了10V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隔离电源采样,这边0.04,计算实际电压后差很大了10V了,

在Q5的B极,对地加个二极管、1M电阻的串联,然后调节R31调小点;
应该可以补偿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Q5的B极,对地加个二极管、1M电阻的串联,然后调节R31调小点;
应该可以补偿一部分。 ...

好的,谢谢,试试

网友C:
用一个运放。

楼主:
不愿意多花钱

网友D:
随便一个LM358,都比三极管好很多,价格才几毛钱,你一个三极管再加二极管,也一毛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一个LM358,都比三极管好很多,价格才几毛钱,你一个三极管再加二极管,也一毛钱了 ...

可能还是这样比较好

网友E:
估计有改善,还是运放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还是这样比较好

如果你要真省钱,直接把NPN去掉,高压电阻分压直接RC滤波接MCU的ADC即可。你们连三极管跟随器电路都用的场合,直接电阻分压不知道精度高多少了。记住,模拟电路,往往越简单的越可靠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要真省钱,直接把NPN去掉,高压电阻分压直接RC滤波接MCU的ADC即可。你们连三极管跟随器电路都用的 ...

估计,还是做心里安慰的加一级保护,但是,其实靠谱的还是用运放,搞三极管算是怎么回事,一致性能保证吗

楼主:
决定用运放了,刚好另外一个信号采样也需要放大,2路,358,2毛钱搞定省事,谢谢,各位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