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教个问题,我要把不同类型的数据存入到二维数组,应该怎样做呢?

楼主(2020-04-22):
求大神帮忙解答,我是菜鸟....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类型”概念太广

网友B:
无论什么类型的数据都是0和1的组合,所以用指针+数据类型访问就对了。比如4个字节的数据,你可以当做4个8位数、2个16位数、1个32位整数数、1个32位浮点数、1个4字节的结构体等等都可以。数据时死了,但你按不同的类型访问就得到不同的结果。存就是把不同的数据类型转换为相同的数据类型。